[求助] 请教,starRC抽取MOM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4-01-19):
请问,电路中netA和netB之间有一个MOM电容,在电路里面此mom电容时一个理想电容,版图里面时一个自己画的MOM电容,但是,没有电容识别层。
过LVS的时候,采用option :LVS FILTER C(Cp)OPEN SOURCE。请问这种情况下,用starRC抽取寄生,可以抽取A B之间的电容吗,还是说,此电容只会按net处理,不会按电容处理,如果想其按电容处理,该怎么办呢?

网友:
必须要识别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