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频率受Corner影响

楼主(2024-01-19):
振荡器频率受Corner影响太大,如何解决?

网友A:
后期可以加trim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期可以加trimming

不考虑triming下的可接受误差范围一般多大?

网友:
可接受的范围你应该看看应用端的规格要求,我们这产品要求是正负%,好一点的正负%,做不到所以我们加trimm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