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求助

楼主(2024-01-19):
第一步就出现问题了我的报错和文件配置如下,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要看你site 是咋把

网友:
看提示,是你的 -site 给的参数不对。
dbGet head.sites.name  看看你不是没有叫 core 的site?

网友(2024-07-10):
Lef header no difine.

网友(2024-09-10):
要在lef的开头先定义coresite,没有就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