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前辈们有没有开关电容阵列(SCA)相关的学习资料呀

楼主(2024-01-19):
如题,网上找到的SCA资料貌似很少

网友A:
请问楼主的SCA应用在什么场景下呀?
我做VCO的时候用到SAC,但是结构几乎都是采用电容串一个NMOS作开关,在高频情况下,其性能恶化导致VCO相噪性能恶化。
蹲一下前辈与大神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SCA应用在什么场景下呀?
我做VCO的时候用到SAC,但是结构几乎都是采用电容串一个NMOS作开关,在 ...

老师还没说用在哪,只是说喊学一下。。。

网友(2024-04-12):
我也正在做VCO,里面的3 bit capacitor bank and varactor都是直接一带而过了,没有对应的电路图,不知道该如何复现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该去哪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