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获取这个list?

楼主(2024-01-19):
如图,单次点某个层次显示就会在ciw窗口显示这个层的显示状态信息,相信所有层的状态描述信息是存在一个list中的,请问大佬们有什么方法能获取这个list吗?

网友A(2024-04-26):
        cvId=geGetEditCellView()
        techId=techGetTechFile(cvId)
        ValidLayers=leGetValidLayerList(techId)
ValidLayers就是抽取出来的当前工艺所有层次的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Id=geGetEditCellView()
        techId=techGetTechFile(cvId)
        ValidLayers=leGetValidLayerList(techId)

多谢多谢,不过你这是获取了PDK所有的层次信息,我想获取的是lsw中包含每层显示状态的信息的list,然后想在lsw那写一个类似撤销和反撤销的功能,来退回和反退回之前选中显示的层次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vId=geGetEditCellView()
        techId=techGetTechFile(cvId)
        ValidLayers=leGetValidLayerList(tech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不过你这是获取了PDK所有的层次信息,我想获取的是lsw中包含每层显示状态的信息的list,然后想 ...

查了一下手册,没有相应的函数,不过我想你想完成的功能,应该是快速地取消或者显示你想要显示的层次,可以将常用的一些一层次,写入窗口,然后快速选择。

像这样,也能起到快速显示对应层次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手册,没有相应的函数,不过我想你想完成的功能,应该是快速地取消或者显示你想要显示的层次,可 ...

多谢,改天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