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路CPU仿真hfss只跑满一个CPU,如何解决?

楼主(2024-01-19):
请教各位大佬,我用一台双路至强的工作站跑HFSS,CPU是两个18核36线程的,一共36核72线程,系统是Windowsserver 2022,HFSS版本是2021R2。hfss hpc设置里60 core(也试过bios关闭超线程设置30 core),但是跑起来后任务管理器cpu占用只有50%(关闭超线程也一样),看逻辑核心图里也是只有前面一半的核心满载,后面一半几乎都是0不动的状态。所以这到底啥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大多数支持多线程仿真工具,对于不同路(不同插槽)的CPU支持都不太好,有的需要特别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支持多线程仿真工具,对于不同路(不同插槽)的CPU支持都不太好,有的需要特别设置。 ...

嗯嗯,大佬知道要怎么弄吗?求指导一下

楼主:
顶顶,有大佬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