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管漏端拉开的间距

楼主(2024-01-19):
大神们,求解个疑惑。
自己画ESD管子,需要拿普通管子漏断拉大,这个拉开的距离(就是孔到poly的间距)多大合适啊?是经验值还是不同工艺不一样,差距大吗?

网友A:
库里面没有低压esd管吗,可以参考那个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面没有低压esd管吗,可以参考那个画

好的,谢谢,找到库里面的文档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