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类似于这种整流器的输入功率应该怎样仿真才最准确哇?

楼主(2024-01-19):
在cadence中仿真交叉耦合整流器,一直拿不准输入功率应该如何仿?因为还没有做匹配电路,按道理说port输出的资用功率不能全部进入到整流器中,我有一种方法是PSS仿真之后看输入差分端口的功率(端口我在图里面画出来了,PSS中的select我选的是第二个terminal and V-reference terminal),但我不确定这么做准不准确,烦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原理图

原理图

PSS

PSS

网友:
蹲一个回复

网友(2024-05-15):
calculator转换坐标

网友(2024-10-22):
我也是做cmos整流器的,可以加一个联系方式一起讨论吗?qq:1073237853

网友(2025-02-10):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想学习一下Q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