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rtuoso 瞬态仿真无法显示波形

楼主(2024-01-20):
新手再来求助!用virtuoso尝试做反相器的仿真的时候,DC仿真可以正常进行,瞬态仿真可以进行simulation,但是无法显示波形,报错是no valid waveforms for plotting

楼主:
顶一顶!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改用其它輸出格式,例如 ps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其它輸出格式,例如 psf

想问问怎么修改输出格式呀?

网友:
你输出的是哪个点?有其他log么?

网友(2024-04-01):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根据楼上说的修改输出格式就好了。ADE界面:Outputs->Save All...->最下面的Output options->psf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按照7楼的方法可以修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