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工艺管子名称

楼主(2024-01-20):
如题,smic40工艺的N管有n11、n25、n25od33、n25ud18等等......
首先,11、25表示什么含义,是表示该管子额定的VDD吗?

第二,查阅PDK了解到od和ud分别是over drive跟under drive的缩写,但是不理解具体的含义。
有大神可以帮我解疑下一嘛?

网友A:
25、33数字代表管子的耐压值。
od ud管子可以看下这篇
https://blog.eetop.cn/blog-1760774-694677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33数字代表管子的耐压值。
od ud管子可以看下这篇
https://blog.eetop.cn/blog-1760774-6946779.html ...

理解了,谢谢大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