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内怎么把线默认的颜色修改

楼主(2024-01-20):
如题,cadence里连出来的线默认是蓝色,想改成白色,该如何解决?

网友:
飞线颜色是这块 t-b t-t b-b

走线 给net赋颜色是这个,

默认层颜色是这个

网友:
找到display.drf(软件启动目录优先),找到文件中wire,修改成你喜欢的颜色。

网友(2024-05-08):
是allegro里吗?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