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ar电容衬底该怎么接?

楼主(2024-01-20):
lvs报告显示var电容的MINUS端存在软连接问题,虽然symbol没有引出B端,是不是应该认为这里MINUS就是var的衬底?
这一款var电容是p型注入,是不是意味着它的MINUS只能和同电位的NW放在一起?
如果只能跟同电位NW放一起,那这里两个不同接法的p型var是不是也不能放在同一个DNW里面?

网友A:
这个电容没有NW这个层次吗

楼主(2024-04-22):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没有NW这个层次吗

这是p型的var,没有NW。n型的才有

网友:
pvar是在DNW里面吗?如果是DNW里面,不同的MINUS不能放在同一个DNW里,如果pvar不是在DNW里面那MINUS只能接地

网友:
pmoscap不是有NW吗有点懵了,只用过pvar印象中这个是有NW的

网友:
P型应该也有NW,或者放在深阱里,否则直接和sub软连接了。

网友:
个人理解:你这里var是P型注入,没有NW,那你的VAR衬底应该是P型衬底,不是N型衬底,所以如果你的VAR的S/D跟PSUB不是同电位,应该用DNW隔开,也就是说你的P型VAR应该画在DNW里面,那么不同接法的P型VAR可以在同一DNW,用NW隔开就好

网友:
你这个要放在dnw里面,不然红色圆圈那个net和psub软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