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KILL脚本,想要一个包环,间距可以按源区输入具体值

楼主(2024-01-20):
目前Shift+G里面可以输入间距,但不是按源区间距来的,需要反复调整。

最好按什么图层也是可以选择的,使用无源器件。

网友A:
按源区间距?不清楚需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源区间距?不清楚需求哎

TO、OD或者AA就是有源区图层

楼主:
引用 楼主:
TO、OD或者AA就是有源区图层

ring的active到管子的active,四周为定值

网友(2024-07-08):
我的会报错,但是我已经选中instance了。
*WARNING* (LE-103359): A guard ring cannot be created because no object(s) have been selected.

网友:
下午突然可以了,之前不行的时候是生成了text drawing,我把它删掉现在都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