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采样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1-20):
最近导师喊做一个开关电容阵列的东西去采样信号,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进行采样的时候,开关的开关会影响输入信号吗(因为我仿真的时候是输入的理想信号)所以我问实际的时候,采样的时候开关一会开一会关,会影响输入的实际模拟信号吗

楼主:
因为实际中模拟信后肯定是通过啥模块送进来的,所以我才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A:
电荷注入+时钟馈通,差分会削弱后者影响,底板采样会削弱前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注入+时钟馈通,差分会削弱后者影响,底板采样会削弱前者

这两个不是影响采样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不是影响采样输出吗

电荷注入也会往源端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