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buck中Vsw俯冲过大

楼主(2024-01-20):
请问下大佬们,我的buck在DCM模式下进行过零检测,采用的是一个负阈值比较器进行检测,Vsw电压大概负几毫伏,ZCD就会进行比较输出跳变关闭续流管,但是仿真结果显示我的VSW电压的俯冲很大,大概-400mV,使得我的过零检测电路输出反复开关,请问下这个大的俯冲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怎么减小这个俯冲呢

网友:
那是deadtime期间吧?走body diode可不得几百mV。

网友A:
你好,1 第一次检测到ZCD后就关N管,你的Toff控制逻辑需要优化;
2 SW节点的震荡是因为你在不断的开N管导致的。

楼主(2024-03-04):
引用 网友A:
你好,1 第一次检测到ZCD后就关N管,你的Toff控制逻辑需要优化;
2 SW节点的震荡是因为你在不断的开N管导致 ...

您好,第一次检测到ZCD后管子确实关闭了,但是由于SW节点震荡导致N管反复开关,我看别人仿真VSW节点电压DCM模式都是震荡衰减的,我的是等幅振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控制逻辑:
关N:DMD上沿
开N:比较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