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开环增益和psrr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4-01-20):
求助各位大佬,不管是单独运放还是bandgap或者LDO中,总是可以遇见说:低频时,运放的开环增益越大,系统的电源抑制比就越大。这句话从电路分析的角度来说,怎么理解分析的呢?

另外,高频下,psrr会衰退,和增益也会衰退,他俩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谢谢大家!迷惑了好久了
增益的衰退是由零极点的影响?那psrr的衰退是由单独的原因,还是说因为增益衰退了,才导致的psrr衰退呢?

网友:
看看psr, psrr定义你就知道了

网友A:
推荐你看下下面的论文(ldo的PSR推导分析),不要只记结论。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nolithic,high psr,linear regulators for SoC applications.pdf

High PSR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Feed-Forward Ripple Cancellation Technique.pdf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下下面的论文(ldo的PSR推导分析),不要只记结论。

网友(2024-11-22):
PSRR定义就是开环增益比上电源小信号增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