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 Innovus 在postCTS优化的时候如何使用已经dont_use的clk cell

楼主(2024-01-20):
求助大佬们, Innovus 在postCTS优化的时候如何使用已经dont_use的clk cell

网友A:
set_dont_use CK* false
我猜你想让useful skew用ck cell但是提示说被设定了dont 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ont_use CK* false
我猜你想让useful skew用ck cell但是提示说被设定了dont use

猜对了,这个方法可以,就是优化完时钟时钟树后还得设回dont use,有没有更加优雅得方法嘞

网友:
用完了 再关闭set_dont_use CK* tru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猜对了,这个方法可以,就是优化完时钟时钟树后还得设回dont use,有没有更加优雅得方法嘞
...

更优雅的方法其实应该是正确设定ccopt。ccopt的时候设定好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set_ccopt_property inverter_cells之后在postCTS的时候innovus会自己去找之前ccopt的时候设定了哪些cell。只是这样的话在ccopt之后就要一直用restoreDesign因为这样innovus才能正确的把ccopt设定restore回来
所以说,只要innovus有ccopt设定那么useful skew就会自己用之前设定好的inver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优雅的方法其实应该是正确设定ccopt。ccopt的时候设定好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set_ccopt_p ...

学习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