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ERC错误

楼主(2024-01-20):
小弟初学版图,学着画了一个带隙基准的版图如下,经过纠错还剩下一个软连接的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我点击出错的三个net,版图中三个部分高亮显示(白框内);
我查到说有可能是由于衬底比较长,连接的时候需要多打孔,我进行相应的改变,还是没有解决;
想问问我这种问题应该如何下手,第一次遇到不知道如何下手解决,解决的具体思路应该是什么?如何可以更准确的找到错误的原因?还有软连接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感谢解答!

楼主:
在LVS文件中查询到了报错信息为:
// Reports regions on a pbl layer that connect to more than one node.
LVS SOFTCHK pbl UPPER
其中:
pbl = psub NOT NBL
NBL = COPY NBLIN
LAYER NBLIN 为 N type buried Layer

网友A:
三个VDD 没有接在一起吧

网友B: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你这个是GND soft connect ,一般来说 要不就是有两个不同的ground 比如avss  dvss,没有dnw,所以通过psub soft connect  要不就是同一点位 没有通过金属接在一起并且 没有选择connect all nets by name

楼主:
抱歉,字数限制,图片不太清楚,版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VDD 没有接在一起吧

感谢回复,我的VDD通过三个保护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你这个是GND soft connect ,一般来说 要不就是有两个不同的ground 比如avss  dvss,没 ...

感谢回复,我只有一个ground,为“GND”;经过检查同一点位都通过金属连接到了,在选择connect all nets by name后还是相同的报错;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可能的原因吗?

网友:
检查一下pbl

网友C:
pbl = psub NOT NBL,说明pbl 是接到gnd的,你看看有没有接上,通过金属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pbl = psub NOT NBL,说明pbl 是接到gnd的,你看看有没有接上,通过金属供电

没有用到pbl这一层,不知道为啥这一层报错

网友:
除掉nbl的地方都是gnd,你再好好看看,是不是nbl有环形

网友:
我猜P管的N阱外还有N阱环及nbl环,造成N阱环内部分Pbl软连接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我发现应该是我的保护环的原因,我把保护环去了,将VDD直接用金属层连接,这个错误就没了,我去重新画一画我的保护环再添加试一试

网友:
三个肼没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