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V的管子不小心用3.3V驱动

楼主(2024-01-20):
最近在测一个芯片,用FPGA给时钟控制数据。用了新买的一个FPGA开发板,按理输出IO可以调到1.8V标准(FPGA的Datasheet上是允许的)。结果一直测不到功能,测量FPGA输出端口竟然始终是3.3V,仔细研究了FPGA的板子走线才发现它把所有的IO都强行偏到3.3V了。想求助下大家这种情况下芯片已经损坏的概率大吗?……

网友:
1. 看看fpga io是否支持3.3v 2. 修改板子

网友:
挺大概率的 3.3 和1.8 差的有点多啊

网友A:
1.8v管子经验来说过冲超过1.1X都有危险,3.3v会不会太高了

楼主(2024-10-15):
谢谢各位的解答。目前来看关键的几个晶体管没有损坏,可能是时间不长。前辈传授经验说是过压一定概率会导致击穿,但是没有击穿的话一定会加剧它的老化,这样过压的话基本上过一段时间芯片性能就会掉得很厉害,然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管子经验来说过冲超过1.1X都有危险,3.3v会不会太高了

这是哪来的经验?
你调试过1.8V工艺的在2.5V下工作的应用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