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tcad启动时license版本过老

楼主(2024-01-21):
求助,在安装完sentaurus以后,启动swb时有了如下的错误提示: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看意思似乎是license版本老于应用的版本。请问有朋友有解决方案吗?或者求一个2022的license src文件,十分感谢!

网友(2024-04-1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11-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即使换了2023的scl启动也是这个错误

网友(2025-04-16):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我都scl更新到2025.3版本都不行,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