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

楼主(2024-01-21):
请问大佬么,我想仿真一个振荡器,想在仿真图中看一下不同温度下时钟频率的变化,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你可以跑DC 或是tran

网友A:
1.首先你得能测出时钟频率,clip截取稳定的一段时间,再用frequency函数得到频率,然后把这个公式送到ADE L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得能测出时钟频率,clip截取稳定的一段时间,再用frequency函数得到频率,然后把这个公式送到ADE L ...

2.然后点击ADE L里面的tools,找到里面的参数扫描parametric analysis,在里面设置add variables为温度temp

3.参数扫描的设置不会可以eetop上搜一下,设置好后直接跑一个参数扫描,然后再去看刚刚输出的频率,会发现变为一条随温度变化的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