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Xtract: `GLIBCXX_3.4.26' not found

楼主(2024-01-21):
如题,starrc 集成到 virtuoso 内,在virtuoso 启动strrc,出现如下错误:
StarXtract: /IC618_150/tools/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26' not found (required by StarXtract)
virtuoso : 618-150
starrc:      s-2021.0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
linux 系统版本太旧了嘛。。。

楼主:
linux 版本时 centos7.9 ,应该不低吧

网友:
run "strings /usr/lib64/libstdc++.so.6 | grep GLIBCXX"
probably st@rrc s-2021.0 not for centos 7.9

网友:
LD_LIBRARY_PATH 设置有问题, 不应该指向这里 /IC618_150/tools/lib/64bit

网友:
Just checked it's tested for:

x86_64 Linux 64-bit – CentOS

Compiler
GCC 9.2.0 with support for CXX11 ABI*

Tested Configurations
CentOS: 7.3.1611+; 8+

Probably you need to install newer GCC and/or set library path as pointed out by phoenixson

楼主:
strings  IC618的,查看确实没有GLIBCXX_3.4.26这个版本;
strings s-2021.0的,查看有 GLIBCXX_3.4.26这个版本;

LD_LIBRARY_PATH 设置指向 s-2021.0 的路径,也不行;

升级 GCC 暂时还没试,不知道升级后是否会导致其他工具无法使用。。。

网友A(2025-05-21):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这个报错?我也遇到了相同情况,只不过是在XCELIUM软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strings  IC618的,查看确实没有GLIBCXX_3.4.26这个版本;
strings s-2021.0的,查看有 GLIBCXX_3.4.26这个 ...

Can you try with Centos 9 or upgrade GCC new version?

网友B(2025-10-29):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这个报错?我也遇到了相同情况,只不过是在XCELIUM软件里。 ...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rings  IC618的,查看确实没有GLIBCXX_3.4.26这个版本;
strings s-2021.0的,查看有 GLIBCXX_3.4.26这个 ...

最好是用新的系统版本,不然就尝试添加更新的对应的库文件,千万不要升级GCC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用新的系统版本,不然就尝试添加更新的对应的库文件,千万不要升级GCC版本。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解决了,下了对应版本的GLIBC,放到软链接同一个目录里。然后把软链接重新链到下载的那个文件就可以

网友:
LD_LIBRARY_PATH指向 starrc的安装目录下的lib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