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 自带的MIG AXI4接口DDR 控制器example desgin的 疑问

楼主(2024-01-21):
Hi sirs,

(1)使用Vivado 18.3生成MIG AXI4接口的DDR 控制器, 然后生成Vivado自带的example design 来观察这个IP的行为. example design 整个工程完全由Vivado 生成,我们没修改编写.  example design 中还附带了DDR3 model, 并会在TCL console里面反馈命令及操作.
(2)其中关于DDR 写入地址的部分感觉不太理解。按照我们的理解, 控制端发送给AXI4接口的写入地址应该和DDR3 model 反馈收到的一致. 但是如下图, 发送端发送awaddr HEX 0924920 给AXI4接口, 但此时DDR3 model收到的命令是往“bank 0 row 1249 col 0090”写入数据(可以看到图中,写入的数据是正确的). 将bank 0 row 1249 col 0090按照格式转换成awaddr 应该是492490, 恰好是控制器写入地址0924920的一半. 正常不应该是0924920这个值本身吗?
(3)后续的仿真我又转换了一下,DDR3 model 在TCL console反馈的值都是写入值的一半.看起来是有规律的.

请问有哪位了解这一部分吗? 是否是我们的理解哪里有问题? 麻烦指点或提示一下,感谢.

网友A:
你得知道mig ddr controller的地址映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知道mig ddr controller的地址映射方式

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映射指的是 mig ddr controller AXI interface 输入的地址和 DDR3 model 地址的对应关系吗? 我把我这边的理解和信息(来自Xilinx定义)做成了下图, 其实也就是上面文字的说明.
或者您说的映射是其他的技术概念, 可否指点一下或者有什么相关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映射指的是 mig ddr controller AXI interface 输入的地址和 DDR3 model 地址的对 ...

就是这个映射关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映射关系图

嗯,好的. 那我理解应该没错. 这个部分我感觉是有问题的,还没找到答案。 谢谢你,工作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 那我理解应该没错. 这个部分我感觉是有问题的,还没找到答案。 谢谢你,工作顺利.
...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