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新手求助反相器版图问题

楼主(2024-01-22):
在设计版图时需要M1-NW的via,但是在create vi界面没有M1-NW的选项,stack里面也无法实现,想问问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看你这个孔的种类,M1只能通过M0接到NW吧?!如果是这样你应该通过M0去连接。

网友:
你的意思是衬底打孔吧  衬底需要通过有源区然后接触孔往上打

网友:
放这两层,auto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加上M0_NW和M1_M0两层孔

网友:
你的pdk设置的最底层金属是M0,M1_NW 的via是不存在的。要么你要求的M1_NW via有问题,要么你的pdk设置有问题。

网友:
Constraint Group  后面的下拉菜单有好多种类的列表可以选择,选最长的那个一般包括的via的种类最全

楼主:
谢谢建议!我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