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需要一个随机时钟来做仿真,请问如何得到一个随机时钟啊?

楼主(2024-01-22):
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时钟高电平出现的位置是不一定的,随机化的,pulse width是固定的。

这样的时钟,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来生成呢?

网友A: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op;

reg clk;
real p;

initial begin
    clk =0;
    p =2.0;
    forever begin
        #p clk = 1;
        #8.2 clk = 0;
    end
end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p = ($random %100)/10.0;
    if (p < 3.0)
        p = 3.0;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op;

谢谢,这个$random是什么啊?服从什么分布的随机数啊?

楼主:
谢谢,可以生成均匀分布的随机数吗?

网友:
TRNG?真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random是什么啊?服从什么分布的随机数啊?

random是verilog的内建函数,是平均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ndom是verilog的内建函数,是平均分布

谢谢,verilog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分布函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verilog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分布函数吗?

verilog 里只有这一个。

systemverilog应该还有好几种。
当然uvm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 里只有这一个。

systemverilog应该还有好几种。

如果需要用到不同的随机分布函数,那只能用veriloga来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