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scan

楼主(2024-01-22):
请教下 tessent scan中用啥命令可以复用 func的port。谢谢了

网友A:
add_dft_signals scan_en -source_node scan_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_dft_signals scan_en -source_node scan_enable

谢谢回复,我说的是复用func port做scan in 和scan out。

网友A:
add_scan_mode -si_connections * -so_connection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_scan_mode -si_connections * -so_connections *

感谢感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