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多环路稳定性仿真讨论

楼主(2024-01-22):
大佬们,对于多环路的稳定性仿真该怎么下手呢?比如下图的LDO

从小信号图看上去是有4个loop,那么是不是应该放置4个iprobe来确保每个loop都是稳定的呢?还是说大环套小环的情况下,只确保大环稳定就可以了?有无前辈可以总结一下,对于这种实在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每个loop都要仿,确保其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loop都要仿,确保其是稳定的

但是问了下我同学,他说只需要放一个环就行了

网友:
Relative Stability Analysis of Multi-Loop Low Dropout Regulators using a Sub-loop Superposition Method
可以参考澳门大学的这篇论文

网友B:
断在输出节点应该可以保证系统稳定性仿真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在输出节点应该可以保证系统稳定性仿真准确性

这样做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如果是仿真stb,那么每个环都需要仿真,如果是瞬态,那么你要保证各节点信号不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