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放在带隙基准里的运放,开环增益够,但是反馈精度差点,已经不知道咋调了

楼主(2024-01-22):
这个是放在带隙基准里的运放,开环增益够,但是反馈精度差点,已经不知道咋调了

网友A:
折叠的单极运放放在运放环路里,环路增益做到六七十db很轻松的吧?精度完全够用了。
你这明显是设计的问题,输出级的nmos共源共栅管的偏置都接一起了,完全是瞎搞。
参考一下别的帖子,先多了解了解:
折叠式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的0.6umCMOS设计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在折叠式共源共栅电流镜中偏置电路的困惑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关于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的设计,求教一些问题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
右下两颗mos的偏置你至少再多拉一条路径去给
另外开环增益够,你得确认input pair在你要电压下整颗op都运作在饱和区
举例来说 你测试开环增益输入给1/2 VDD ,但是实际上放在你的带隙里输入不一定是1/2 VDD ,如果脱离饱和区增益就没了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右下角NMOS偏置是有问题的,cascode管偏置要改。
建议跑dc看看工作点先,工作点有问题环路增益好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的单极运放放在运放环路里,环路增益做到六七十db很轻松的吧?精度完全够用了。
你这明显是设计的问题 ...

确实这个结构有点乱,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下面已经给了偏置,上面还整了个电流镜给

网友:
cascode上面那层如果是用nativ管子的话倒是可以,用普通管子的要单独接个偏置,就不能这样接,会进入线性区,输出阻抗下降,增益变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这个结构有点乱,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下面已经给了偏置,上面还整了个电流镜给 ...

这和上面的电流镜没有关系,上面的pmos可以用电流镜自偏置共源管实现双端转单端输出,这个是没问题的。
关键在于下面的nmos,共源共栅需要两个偏置电压,同时我看你的尺寸取得就很不可思议,基础还是打,经验还得练。

网友:
2楼靠谱,先多看一些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上面的电流镜没有关系,上面的pmos可以用电流镜自偏置共源管实现双端转单端输出,这个是没问题的。
关 ...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