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formality对比综合后网表和布线后网表

楼主(2024-01-22):
请问用formality对比综合后网表和布线后网表,是都要吃db文件,不用定义RTL路径、文件对吧?想问下为什么吃布线后网表时很多对不上(但不是所有都对不上)?是db文件或者网表有问题吗

网友A:
要吃db进link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吃db进link library

没事了解决了,重新编辑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吃db进link library

主要我不是pr后网表里所有的都没连上,而是有一些是连上的。而且以前跑别的没出现过吃了db还没连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吃db进link library

没事了解决了,感谢~

网友B:
你要看这些link cell都是啥东西,如果是memory、IP、stdcell这些,那肯定是要吃db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这些link cell都是啥东西,如果是memory、IP、stdcell这些,那肯定是要吃db的呀
...

hi 我就是吃了db文件,报出了这些错

网友B:
缺少的这些是stdcell、memory和IP吗?如果是,那看看link_library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n2n formal一般不会缺少design文件

网友C:
我遇上过类似的问题,读rtl的时候,因为rtl调用了cell,误把tech.v一起读进去了。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的这些是stdcell、memory和IP吗?如果是,那看看link_library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n2n formal一般不会缺少 ...

解决了,我这个布线后网表STD cell混用了SVT和LVT,所以需要把LVT相关的db文件添加进去跑FT,就成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上过类似的问题,读rtl的时候,因为rtl调用了cell,误把tech.v一起读进去了。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这个问 ...

解决了,我这个布线后网表STD cell混用了SVT和LVT,所以需要把LVT相关的db文件添加进去跑FT,就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