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开关的ENOB有什么意义呀

楼主(2024-01-22):
小白只听过ADC的ENOB,不知道开关(或者开关电容阵列)的ENOB是怎么体现的

网友A:
实际就是采样精度,如果进来的信号在开关处就引入了非线性,则enob肯定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就是采样精度,如果进来的信号在开关处就引入了非线性,则enob肯定会下降 ...

那这个ENOB是怎么定义的呢,有点不明白意义,虽然知道开关采样会有误差和其他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ENOB是怎么定义的呢,有点不明白意义,虽然知道开关采样会有误差和其他因素
...

采样开关输入sin波,对采样后的波形做fft,查看开关的enob。输入信号经过开关后,enob会下降,如果下降得太厉害,adc的enob就会受到开关enob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开关输入sin波,对采样后的波形做fft,查看开关的enob。输入信号经过开关后,enob会下降,如果下降得 ...

这个测量方法我知道,就是有点不清楚得到的开关enob是怎么影响后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测量方法我知道,就是有点不清楚得到的开关enob是怎么影响后续的

你是个身手敏捷的练家子,控制力和能力非常棒,你和同事组队和其他队玩接水游戏,看哪队最后接的水最多,结果和你一组的同事不太靠谱,桶子递给你的时候,水已经漏了大半,你尽了全力,基本没漏的把水送到了终点,但是也于事无补。
事后你就在想,如果前面的同事能给点力,每少漏一点水,你就能多轻松一分,不至于用尽全力最后得到的名次还不理想。
对应到此处,开关会引入热噪声、非线性、settle error,这些都会影响输入到ADC CORE部分的信号质量,ADC CORE拿到的信号质量越高,对ADC CORE性能的要求就能相对宽松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个身手敏捷的练家子,控制力和能力非常棒,你和同事组队和其他队玩接水游戏,看哪队最后接的水最多, ...

好吧谢谢前辈,这个思想我知道,只是我没从理论上去详细理解过这个东西,也是最近导师突然喊学一下开关电容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个身手敏捷的练家子,控制力和能力非常棒,你和同事组队和其他队玩接水游戏,看哪队最后接的水最多, ...

哈哈哈,有意思的解释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B:
你是个身手敏捷的练家子,控制力和能力非常棒,你和同事组队和其他队玩接水游戏,看哪队最后接的水最多, ...

很风趣的解释

网友:
基于下极板采样网络的情况,线性度和ENOB都很重要吧。如果从方法论分析,好的线性度是决定采样精度的前提,即线性度决定ENOB。但是如果非要说ENOB有啥意义,那还不如说,ENOB本来就与SFDR有间接联系,一般经验性的结论就是 SFDR~SNDR+15dB。这不就有了线性度与ENOB的联系了。

如果从采样网络噪声分析,当然是kT/C限制了采样精度,即ENOB,那么ENOB对于下极板采样的CDAC当然非常重要。 不过即使是这样,ENOB也是结果,噪声才是本质!!
下极板采样更多是为了减少电荷注入与时钟馈通。

网友:
采样开关的ENOB决定了ADC的ENOB上限,采样的ENOB差了,整体ENOB肯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