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hdlLib中adc使用

楼主(2024-01-22):
正在学习adc,想着先用理想库搭一个看看,不知道如何配置,输出都是0,不知道如何配置

楼主:
多试试已经出来了,adc_8bit里面有个vref,比如设置为100,设置输入的dc为20,那么输出大致为(20/100)*256 的二进制,多试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
adc_8bit里面有个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