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cell为什么需要4个MOS管

楼主(2024-01-22):
看了一下tiecell的gds,发现是四个管子,相比两个管子,4个有什么优点吗?

楼主:
图是按照gds画的

网友A:
用四个不行?你也可以用两个或其他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四个不行?你也可以用两个或其他个数

lib里只有一种,好奇和2个的有什么区别。学习学习

网友:
同时提供 tiehi 和 tielo 的4管子单元比起独立的2管子tiehi加2管子tielo,应该会更紧凑(面积功耗更小)
但只提供tiehilo不提供tiehi和tielo就...是因为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