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VCO做pss仿真的时候会一直卡在第一个点啊?

楼主(2024-01-22):
为啥VCO做pss仿真的时候会一直卡在第一个点啊?

会一直循环

pss仿真界面一直这样循环

pss仿真界面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A:
没卡啊,你的step设置太小了而已吧

网友B:
收敛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卡啊,你的step设置太小了而已吧

PSS里面没看到设置step,只有精确度选择,我选最低精度的也是这个结果,就好像往前跑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敛性问题

请教一下一般什么情况会引起收敛性问题呢?有没有啥解决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B:
我之前遇到的是无源部分设计的不合理导致的,修改无源网络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的是无源部分设计的不合理导致的,修改无源网络解决的

我改了一下无源部分,确实就解决了问题,就是还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不能有效避免

网友:
s参数的一些问题,多解的情况会导致仿真器计算不出来,就会不收敛

楼主:
我在pss的option里面将maxiters设为100,iteration设为1e9就可以跑了,我用正常的VCO试了一下,这样放出来的数据基本上一样。

楼主:
哭了 有时候还是会不行 只能像无头苍蝇去修改无源部分碰运气

网友(2025-05-20):
引用 楼主:
我在pss的option里面将maxiters设为100,iteration设为1e9就可以跑了,我用正常的VCO试了一下,这样放出来 ...

666,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