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抑制比在很低频率下呈线性

楼主(2024-01-22):
为什么电源抑制比在低频下会线性降低,这个应该怎么调节,正常应该是第二个图,希望前辈们能给一些建议

网友A:
你把psr当成零极点看就行了。说明你psr的低频极点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sr当成零极点看就行了。说明你psr的低频极点就一个。

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低频极点的频率太低了,那怎么提高低频极点的频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低频极点的频率太低了,那怎么提高低频极点的频率呢

PSR曲线相当于ac仿真,输入在VDD,输出在OUT的增益曲线。想提高你的低频极点的频率就要估一下你电路的电阻电容,找主极点,去优化你的主极点;或者对你的电路进行PSR的输入输出传输函数的计算。这个针对不同电路不同处理方法,我没法跟你说一个更具体的做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R曲线相当于ac仿真,输入在VDD,输出在OUT的增益曲线。想提高你的低频极点的频率就要估一下你电路的电 ...

好的,谢谢前辈了,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