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脚本修改Edit Via Properties的Enclosures内的值

楼主(2024-01-22):
选中的object是孔,想通过脚本修改红色框内的属性。原想法是通过个geGetSelSet()~>viaHeader~>overrideParams获取到具体属性,筛选后去修改目标值,但是CIW报错无法修改verrideParams内的值,求能达到目的语法

网友A:
car(geGetSelSet())~>layer1Enc=list(0.1 0.1)
car(geGetSelSet())~>layer2Enc=list(0.1 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r(geGetSelSet())~>layer1Enc=list(0.1 0.1)
car(geGetSelSet())~>layer2Enc=list(0.1 0.1)

大佬,再求教一下,layer1Enc 这种下级名称是怎么获取的,为啥我直接用geGetSelSet()~>?这个表达式获取不了,在cadenceHelp里也没相关内容

网友A:
skill初学求助:如何获得一个cell的全部属性或变量的名称
https://bbs.eetop.cn/thread-962356-1-1.html

你看这个贴最后那个回复,有些attributes通过geGetSelSet()~>?获取不到,我也不清楚为何。
之前有看到过一个解释,大意是和tf文件里的属性一样就不列出来了,验证过不完全一样,所以也不确定这句话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初学求助:如何获得一个cell的全部属性或变量的名称
https://bbs.eetop.cn/thread-962356-1-1.html
(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