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大佬关于PR流程中Density的问题

楼主(2024-01-22):
想问一下大佬们,在跑PR的过程中,每个阶段的timing报告中Density应该多少合理呀,还有就是,从一个阶段到跑完下个阶段,Density增加多少才是合理的呀。如果Density增加过大会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还有大佬们能不能说一下,在Route和Postroute阶段,应该关注什么问题呀。小白在跑流程的时候应该学到什么知识)

网友(2024-04-08):
不同的设计对于density的要求都不一样,可以try run来看每个阶段的density变化。

网友:
一般在place_opt阶段增长10%左右,主要是解high fanout和trans,cts 阶段增长2% ~ 3%, route阶段增长2%~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