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dicated wrapper cell过多,导致设计面积增加较多

楼主(2024-01-22):
       现有一模块,端口数有两万多(按位算),使用s家工具插入dft设计。开始使用simple的wrapper策略,插入了两万多的dedicated wrapper cell,后来改用MaxReuse的wrapper策略后,情况得到部分缓解,但仍然插入了一万出头的dedicated wrapper cell,这导致插入dft后的设计面积增大较多。通过调节reuse_threshold和depth_threshold可以减少使用的dedicated wrapper cell数量,但会带来shared wrapper cell数量的急剧增加,当dedicated wrapper cell减少到5000左右时,shared wrapper cell数量会激增至上百万,这会给顶层设计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有没有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模块如果分partition的话会对这个问题有改善吗,或者说这是这个模块的电路特性,只能通过reuse_threshold和depth_threshold的调节来达到一个平衡,面积要求上做退步。

网友A:
为啥shared wrapper cell数量会激增至上百万?按道理一个端口只有一个wrapper cell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shared wrapper cell数量会激增至上百万?按道理一个端口只有一个wrapper cells啊。 ...

在DC的MaxReuse流程中,工具会搜寻与port相关联的寄存器,以输入端口为例,所谓相关联的寄存器指的是,端口fanout上的寄存器以及为这些fanout寄存器的某些输入pin和异步复位pin提供数据的内部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的数量如果小于设置的reuse_threshold,那么这些寄存器都会被工具改造为shared wrapper cell。所以当设计中与端口相关联的寄存器过多,同时设置的reuse_threshold也较大,那么就会有很多的shared wrapper cell。
如下图所示,与端口A相关联的寄存器有三个,如果设置的reuse_threshold大于3,那么这三个寄存器都会作为shared wrapper cell。

网友A:
哦,因为用tessent流程里面每个端口只会有一个,按道理一个就可以了,s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s家有wrapper cha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因为用tessent流程里面每个端口只会有一个,按道理一个就可以了,s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s家有wrapper c ...

有,这些shared wrapper cell和dedicated wrapper cell都会放到相应的wrapper chain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