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环路增益稳定性

楼主(2024-01-22):
新手求问各位前辈,共模反馈的环路稳定性仿真stb相位裕度很小(10-20)该如何调整?环路增益70dB+
用的是两级全差分cascode,每级都做共模反馈,末级用的是电阻检验。
请问这个环路的主级点和次极点在哪里呀

网友(2024-03-21):
主极点肯定是第一级输出的经过密勒补偿后的极点,第二级输出的极点被调零电阻抵消,主要影响PM的应该是共模反馈放大器的输出端极点,可以试试减小共模反馈放大器输出端连接的栅极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