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可以搜索到cell被调用次数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01-22):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FindInstCallTimes.il,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7或者FindInstCallTimesForm()调用。

主界面
执行后跳出来的结果界面
同时在CIW窗口会显示一些统计信息

目前有个小bug,假设搜索”test1"这个cell,则以这个cell的名字作为前缀的cell也会被搜索出来,比如test11、test1_1、text1a...,原因是leSearchHierarchy()这个函数就是这样的特性,还没想到解决方法,有知道的大神提点提点。

有时候项目参与人数一多,一个cell会被好多个人调用,到了项目后期想改某个cell时又总是担心其他人调用了但自己不知道,重新复制一个又浪费磁盘空间,也不利于模块的高效性原则,所以写了这么一个功能。
若觉得有用,给我留个言吧

楼主:
更新版2.0

感谢“YuSHL"反馈了一个BUG,已修复;同时也修复了一开始所提到的会搜索出同名后缀多余cell的BUG

楼主(2024-07-15):
更新版3.0

修复了坛友提到的一个bug,优化了从搜索结果打开目标cell窗口的视觉效果,使目标cell选中(打开Dimming功能会高亮),突出重点。

楼主(2024-08-15):
更新版4.0

修复了一个小bug:搜索目标cell的默认值不会随着cell view的改变而改变。

已经下过3.0版本的更不更新都行,不影响主要功能

楼主:
更新版5.0

再修一个小bug:在启动virtuoso后只有一个CIW窗口的情况下就直接用FindInstCallTimesForm()调用获取不到cv的bug。

理论上来说确实不需要打开任何窗口就执行脚本使用功能的,但写的时候真的没想过会有人一打开virtuoso就用

下过3.0、4.0版本的更不更新都行,基本不影响使用。

楼主:
更新6.0

再修一个bug:搜索电路图的symbol调用一直都是"no cell call the target cell"的状态。

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存在,只是我基本没测试过几次schematic,基本都是layout,所以没发现,感谢反馈的坛友。

搜索schematic有可能会有很多warning,好多都是电路改了之后没有check and save的情况,还有没添加对应库的情况,有的话又不放心的可以自己看看都报了什么。

网友(2024-01-22):
感谢,感谢,一直想要这么一个脚本,想导致我改动会影响到那些人。。。

网友:
太棒了,感谢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A:
ddsSyncWidthForm这类函数是不是618以下的版本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sSyncWidthForm这类函数是不是618以下的版本都不能用?

51能用,617也没问题,其它版本没条件测试,估计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請問如果沒有吃調用者的lib路徑 是不是就不會抓到有調用?

网友:
Thanks♪(・ω・),你的脚本都很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51能用,617也没问题,其它版本没条件测试,估计没什么问题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果沒有吃調用者的lib路徑 是不是就不會抓到有調用?

是的,这是基于你自己当前的lib列表来获取obj的,如果不在列表,那也无从获取数据啦

楼主:
过赞啦,也就只能写点粗浅的功能

网友A:
发现一个bug,foreach views的时候要初始化results1 results2,不然下一个如果是unless是t的话出来判断results会用上一个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bug,foreach views的时候要初始化results1 results2,不然下一个如果是unless是t的话出来判断resu ...

赞!!!确实是这样。

看了一下代码发现unless框的范围也提前了,结果判断的结构体正常应该放在unless的结构体里,这样当unless为t时直接跳过,也不用再花时间执行一次判断分支里的代码了。

网友A:
昨天看了一下leSearch那个函数,感觉strcat("^" targetcellName "$")这样就会只搜索目标cellview

网友:
可以可以

楼主(2024-02-28):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了一下leSearch那个函数,感觉strcat("^" targetcellName "$")这样就会只搜索目标cellview

nice, you are very good! example里确实给了这个示例用法,我看了N遍都没有注意到

网友C:
最好是能够从上层x进去某一个cell,然后快捷键一按能够快速列出所打开的版图top层共调用了多少次这个cell。比如在X进去的cell内放大某一次,在所列的列表中点击任何一个调用的cell都能定位到同一处,这样会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能够从上层x进去某一个cell,然后快捷键一按能够快速列出所打开的版图top层共调用了多少次这个cell。 ...

你这描述看起来怎么那么像软件自带的搜索功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描述看起来怎么那么像软件自带的搜索功能呢

不全是。软件自带的搜索功能也得找名字输入,而且也没有办法所有都next zoom到同一个坐标点。最好就是从上层进入哪一个cell进行编辑,然后在这个cell内按下快捷键,就能list出来所有这个上层调用得这个cell得次数,然后点击next所有list出来的cell能够全部zoom到我改动的那个点,能快速检查edit是否满足所有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全是。软件自带的搜索功能也得找名字输入,而且也没有办法所有都next zoom到同一个坐标点。最好就是从 ...

实现的思路倒是清晰了,但自带的搜索功能实现起来也没多几个步骤,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的思路倒是清晰了,但自带的搜索功能实现起来也没多几个步骤,觉得没有必要
...

自带的功能不能实现zoom到同一个点,比如上层调用了10个cell,你得到上层搜完后找到这10个cell的edit点,然后每个点再比对。这效率就很打折扣了。要是有这脚本,两分钟可以搞定的事情,要是用自带功能,20分钟说不定还整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现的思路倒是清晰了,但自带的搜索功能实现起来也没多几个步骤,觉得没有必要
...

能不能实现在search top cell hilight 所有搜索到的targe cell,hilight这方面的函数不太明白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实现在search top cell hilight 所有搜索到的targe cell,hilight这方面的函数不太明白怎么用
...

没看明白

网友A:
类似自带功能的search find hilight,你的脚本里面最后显示查找results form,打开cell的时候,自动hilight 里面含有的所有目标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自带功能的search find hilight,你的脚本里面最后显示查找results form,打开cell的时候,自动hilig ...

明白了,是个好思路,只是hilight我也不熟,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D(2024-06-07):
似乎检索不了别人的路径,只能在自己的路径下检索。
我这边是每个人的路径分开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路径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检索不了别人的路径,只能在自己的路径下检索。
我这边是每个人的路径分开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 ...

既然没有别人的路径,你又从何去调别人路径下的东西来用呢?既然调不了,又何必搜索

网友D:
检索似乎只能在自己有权限write的路径下使用
我这边是各自路径分开,可以添加别的路径,调用cell。
我在检索时,发现不能检索其他同事的路径

网友D:
可以用别人路径下画好的cell,比如A画了一个比较器,多个模块用到了,B,C,D就可以从A路径下调用,但是没权限write,假设我是A,这个脚本没法检索B,C,D的路径,不能确定B,C,D画的模块中用了几次,用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索似乎只能在自己有权限write的路径下使用
我这边是各自路径分开,可以添加别的路径,调用cell。
我在检 ...

不会啊,检索不涉及到数据改动,只要是你添加了库能在lib manager中打开的都能搜索到,不会有权限的问题。我自己测试也没这个问题

你能发个截图之类的让我看一下结果或你是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检索不涉及到数据改动,只要是你添加了库能在lib manager中打开的都能搜索到,不会有权限的问题 ...

那再我试试,可能没搞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别人路径下画好的cell,比如A画了一个比较器,多个模块用到了,B,C,D就可以从A路径下调用,但是没权 ...

就以你举的例子来说吧。

你的意思是B、C、D添加了A的库,但A没添加B、C、D的库,然后A通过这个脚本搜索这个比较器,但搜不出B、C、D用了的结果吗?

如果是上面的意思,那肯定搜索不到啦。要添加了B、C、D的库然后在目标库里把B、C、D的库包括进去就能搜到了

网友E:
火神大哥,我用了你的这个脚本出现报错:
*Error* putprop: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 nil
请问怎么回事呀?在result弹窗下点了OK就报这个错。我定位不到putprop这个函数报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神大哥,我用了你的这个脚本出现报错:
*Error* putprop: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 ...

看着像是没搜到任何东西然后你又点了OK来关闭那个result页面的结果?是否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着像是没搜到任何东西然后你又点了OK来关闭那个result页面的结果?是否是这样?
...

应该是搜到了。result界面有出现哪些模块调用过,我选择其中一个就报了这个错

楼主(2024-07-15):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搜到了。result界面有出现哪些模块调用过,我选择其中一个就报了这个错
...

找到bug并修复更新了。

hiShowListBox()的Description里有这么一句话:“The list box is destroyed when it is removed from the screen".一开始没注意到这句话,以为和form一样生成了一次就会一直保存在内存里,没想到是即时摧毁的机制。
出问题的代码在最后面的一个赋值语句:”findInstCallTimesBox->choices=tempList". 当点击“OK”或"cancel"时,list box关闭,其索引的名字findInstCallTimesBox失效,所以就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是个好思路,只是hilight我也不熟,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
点亮   还有取消点亮的  可以加写在findInstCallTimesBox_CB中
unHig()
geDeselectAll()
geSelectFigs(figs)
Hig()

584 Bytes, 下载次数: 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这边出站这个情况,按照你的脚本文件运行,在FindInstCallTimesForm界面点Browse和OK/apply这些都 ...

你可以重启virtuoso再试试看(用我那原始的脚本),要是还出error,截图或者把error信息给我看一下,因为我没出现过这样的错,所以不知道你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你后面修改后的代码如果没有重启virtuoso就重新load的话,还不能说明问题所在

网友G:
大神,能不能改一个搜索某个layout在所有lib下是否存在,避免同事之间画过的图重复画,我看你写的skill有些语句和这个功能很相近,奈何能力有限,自己改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能不能改一个搜索某个layout在所有lib下是否存在,避免同事之间画过的图重复画,我看你写的skill有些 ...

这个脚本的功能和你描述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你的脚本我试了一下,当这个cell没有被调用的时候,报的结果是no cell call target cell,只有当这个cell被其他cell利用了之后才会显示是被哪个lib的哪个cell插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脚本我试了一下,当这个cell没有被调用的时候,报的结果是no cell call target cell,只有当这个cell被 ...

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不搞form的话,就几行代码就行了:

procedure(test(cellName)
    let((libNames lib cells libs)
        libNames=ddGetLibList()~>name
        foreach(libName libNames
            lib=ddGetObj(libName)
            cells=lib~>cells
            foreach(cell cells
                when(cellName==cell~>name
                    libs=append1(libs libName)
                );end when
            );end foreach
        );end foreach
        if(libs
            printf("contain %s are: %L" cellName libs)
            printf("no lib contain %s" cellName)
        );end if
    );end let
);end procedure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不搞form的话,就几行代码就行了:

非常感谢,form我应该能弄出来,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重启virtuoso再试试看(用我那原始的脚本),要是还出error,截图或者把error信息给我看一下,因为 ...

抱歉,这几天没上论坛,重启virtuoso,再load你提供的原始脚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H(2024-08-16):
FindInstCallTimesForm()
*Error* hiCreateStringField: argument for keyword ?defValue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sttgttgggtlggggg") - nil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FindInstCallTimesForm()
*Error* hiCreateStringField: argument for keyword ?defValue should be a stri ...

看起来像是cv获取不到,你是否没有打开认何layout/schematic/symbol的窗口然后在CIW窗口执行了FindInstCallTimesForm()?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像是cv获取不到,你是否没有打开认何layout/schematic/symbol的窗口然后在CIW窗口执行了FindInstCa ...

能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用了,谢谢。

基于你的这种情况我又更新了一版新的

网友I:
大佬,会报67719 Segmentation fault(core dumped)virtuoso,然后virtuoso就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佬,会报67719 Segmentation fault(core dumped)virtuoso,然后virtuoso就闪退

重启virtuoso再试试,这报错太抽象了,判断不了问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会报67719 Segmentation fault(core dumped)virtuoso,然后virtuoso就闪退

但也不是都这样,有的库会报,要么是我库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virtuoso再试试,这报错太抽象了,判断不了问题是啥

只有个别库会这样,我怀疑是我库的问题,里面可能有那种一打开就闪退的cell,所以你在检查的时候也会遇到,然后闪退

网友I:
请问下,这个只能抓layout么?电路我不管选symbol还是sch,都显示“no cell call the target cell”
还是说电路要用你的这个脚本?https://bbs.eetop.cn/thread-9650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这个只能抓layout么?电路我不管选symbol还是sch,都显示“no cell call the target cell”
还是说 ...

更新了,现在可以搜电路的调用情况了,之前没写好

网友J(2025-03-11):
请问楼主,这个脚本和直接在顶层搜索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这个脚本和直接在顶层搜索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顶层搜只能搜当前cellView的hierarchy调用情况,我这个是可以搜所有你想搜索的库

网友:
感谢大佬,脚本稍加修改后完美适配项目组的工作!!!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