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的TE

楼主(2024-01-22):
跑pattern的时候发现有些门控时钟的TE端口rtl连的DFT_EN,综合出的网表TE给零,插DFT之后连的SE,这种情况是DFT策略问题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约束呢

网友A:
DC会默认连接门控时钟,set_dft_configuration -connect_clock_gating 这个选项默认是enable的,像你说的,综合完TE是tie到0的,在插入dft后工具会识别到这些门控时钟,然后把TE打通,我猜测你没有专门定义一个信号用来指导工具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工具就连到SE了,建议可以专门设一个dft信号,set_dft_signal  -type选项是ScanEnable -usage选项是clock_gating,这样工具就会把这些TE端拉到你定义的这个信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会默认连接门控时钟,set_dft_configuration -connect_clock_gating 这个选项默认是enable的,像你说的, ...

还有建议在定义dft信号前,加一句,identify_clock_gating

楼主:
如果是这种情况网表,这些门控时钟在capture阶段不一定有clk,这样子出的pattern没有mismatch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种情况网表,这些门控时钟在capture阶段不一定有clk,这样子出的pattern没有mismatch是不是对的? ...

就是感觉capture有没有时钟全靠pattern导致的func_en有效,不可靠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会默认连接门控时钟,set_dft_configuration -connect_clock_gating 这个选项默认是enable的,像你说的, ...

感谢,原因懂了。那这种连接到SE上推出来的pattern会不会有错?因为个人认为capture阶段是一定有时钟的,这种情况下capture有没有时钟全靠给出的激励能不能拉高原来的func_en,觉得有点不太靠谱。如果有问题的话,秉持着尽量少的使用端口的想法,我想设置DFT_EN作为clock_gating_port,但是这样的话又会导致dft_en不能作为autofix的conctrl_signal。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原因懂了。那这种连接到SE上推出来的pattern会不会有错?因为个人认为capture阶段是一定有时钟的, ...

任由工具自己去连TE端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就是某个阶段可能会没时钟,这也是单独拉一路信号来专门控制TE端的原因。另外,虽然要省端口,不过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门控时钟的使能还是建议单独给一路专门信号来控,后面出其他问题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由工具自己去连TE端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就是某个阶段可能会没时钟,这也是单独拉一路信号来专门控制TE ...

感谢大佬

网友B:
tessent工具会在插scan chain阶段trace clock直到时钟定义点,并对这条路线中的clock gate进行分析,如果TE是在leaf pin上被tie成0,工具会自动用SE来控TE,但是假如TE被拉到hierarchy tie成0,那工具不会控它,需要自己添加信号来控制。

网友C:
这种是正常的啊 为什么要约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正常的啊 为什么要约束

而且门控的TE最好连接SE,连接scan_mode的话,fault coverage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正常的啊 为什么要约束

只是看到这个现象,想问一下。现在只是单独拉个SE口用来连接TE,这应该也算一种约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门控的TE最好连接SE,连接scan_mode的话,fault coverage会降低

是因为test_mode不能翻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test_mode不能翻转吗?

是的,tie故障

网友(2025-07-04):
引用 网友B:
tessent工具会在插scan chain阶段trace clock直到时钟定义点,并对这条路线中的clock gate进行分析,如果TE ...

请问如果是hierarchical tie 0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