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UMC工艺中,SUBSTRATE drwing这层是干嘛的

楼主(2024-01-22):
有大佬知道UMC工艺中,SUBSTRATE drwing这层是干嘛的

网友(2024-06-06):
有结果么?没有这一层 drc lvs 完全不受影响啊!!

网友A:
好像是没有加sub就会出现这一层,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没有加sub就会出现这一层,没有影响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一层只是一个提示层,提示你需要给NMOS加 psub
不参与mask 运算

当nmos 自动加上psub 的时候这一层就自动消失了~~

网友:
不是注入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一层只是一个提示层,提示你需要给NMOS加 psub
不参与mask 运算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