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low pin

楼主(2024-01-22):
请教各位大佬,如图所示,在打M1的follow pin的时候,两个不同pd的vss是相同的的,为啥他没有自己连起来呢,我记得可以让他连起来,但没找到那个选项可以控制

网友:
我没有出现您说的问题

网友A:
是因为这里被cut row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这里被cut row了吗?

我原以为也是,但看了之前做过的设计,并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以为也是,但看了之前做过的设计,并不是这个原因

那是不是sroute 的时候带了-domain 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sroute 的时候带了-domain 的选项?

也没有

网友B:
setSrouteMode -targetSearchDistance 40 -extendNearestTarget true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SrouteMode -targetSearchDistance 40 -extendNearestTarget true 试试

还是不行,算了,不纠结这个了,还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