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gm/id方法的理解

楼主(2024-01-22):
求问怎么理解gm/id方法的查表图呀?
比如图中是纵坐标为gm/cgg,横坐标是gm/id的关系图。红色和黄色是两种工艺,器件都采用NMOS,相同的W和L仿真出来的。
我的问题是,比如我们在设计运放的时候,运放的GBW指标给定,负载CL也确定,那么就可以算出gm,一般选取gm/id=10,那么电流大小也可以确定。但是两种工艺下,gm/id=10对应的纵坐标不一样,纵坐标为本征频率,那就是会影响带宽,但是刚刚提到GBW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两种工艺设计的运放带宽一样,但是本征频率不一样,本征频率又影响带宽,所以我感觉很矛盾。
求大佬指点,应该怎么理解gm/id这种方法的各种查表图呢?感谢!

网友:
工艺不同,最佳的gm/id当然会有偏差。设计方法学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明确的思路,不是要你死背八股。

网友A:
gm/id是根据既定指标一步步设计出高电流效率的电路,然而实操时大部分情况下电流效率是很次要的,在限定的功耗和面积下满足性能指标,并不一定要卡gm/id。

网友B:
可以看一下FOM曲线(或者ft和gmid),权衡速度和电流效率吧,看看gmid取多少合适,根据你的selfgain需求来取l,然后根据功耗按id/gmid曲线取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FOM曲线(或者ft和gmid),权衡速度和电流效率吧,看看gmid取多少合适,根据你的selfgain需求来 ...

谢谢解答,我是想在对比两种工艺的时候用gmid查找表图来对比,我展现的这张图就是ft和gm/id的关系,能否说红色线对应的工艺比黄色的好呢?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id是根据既定指标一步步设计出高电流效率的电路,然而实操时大部分情况下电流效率是很次要的,在限定的 ...

谢谢解答,我是想在对比两种工艺的时候用gmid查找表图来对比,我展现的这张图就是ft和gm/id的关系,能否说红色线对应的工艺比黄色的好呢?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FOM曲线(或者ft和gmid),权衡速度和电流效率吧,看看gmid取多少合适,根据你的selfgain需求来 ...

另外FOM曲线是不是横坐标为gm/id,纵坐标为gm/id*gm/cgg的曲线?谢谢

网友C:
不是真的让你查表,再查表也不如仿真准确。它只是一个便于理解记忆的曲线,比level 1准一点。
你可以理解gmid就是mos特性的九九乘法表——最终是让你快速记住器件的特性,在脑子里,设计的时候直接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真的让你查表,再查表也不如仿真准确。它只是一个便于理解记忆的曲线,比level 1准一点。
你可以理解gm ...

谢谢解答,我是想在对比两种工艺的时候用gmid查找表图来对比,我展现的这张图就是ft和gm/id的关系,能否说红色线对应的工艺比黄色的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是想在对比两种工艺的时候用gmid查找表图来对比,我展现的这张图就是ft和gm/id的关系,能否 ...

并不一定哦,需要考虑的远不只ft,最基本的还有增益、电源电压、输入输出范围是否合适等等,看你的设计需要了
红色的确实ft高一点,但差别不大,实际设计不一定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是想在对比两种工艺的时候用gmid查找表图来对比,我展现的这张图就是ft和gm/id的关系,能否 ...

不能。还是那句话,不要只看gm/id。增益带宽由FT决定,而各个厂的工艺水准又不一样,同参数的不同工艺用起来感觉也不一样,还不如直接报是什么工艺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C:
不是真的让你查表,再查表也不如仿真准确。它只是一个便于理解记忆的曲线,比level 1准一点。
你可以理解gm ...

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