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cess label

楼主(2024-01-22):
做ndm.因为我是upf的设计。我可以将相同 process temperature,但是 voltage不同的lib设置成一个process  label吗?这样方便工具调用。比如:P=1 , T=125 , V=1.08 lib的process label名字为ss;  P=1 , T=125, V=2.97 lib的process label 也为ss。 这样 create_corner后 set_process_label ss ;对应 set_voltage 1.08 ; set_voltage 2.97的电压值,方便工具找到对应的lib。不知道这样做 对不对,请指正 谢谢了

网友A:
对的,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可以这么用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2025-10-15):
大佬,您好!我对set_process_label的作用原理不太理解,在mcmm设计中,设置了PVT后为什么需要设置process label,望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