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相位裕度曲线很奇怪!请教下大家关于fvf ldo环路稳定性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01-22):
本人最近在复现一个结构相对简单的fvf-ldo,论文原文在附件里。在我仿真环路稳定性时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波特图里面的PM曲线非常奇怪,而且相位裕度会上升到超过180°,下面两个波特图分别是100uA和20mA两种电流条件下测到的,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顺便想请教各位前辈,调环路稳定性有什么技巧吗?比如我可以用pz仿真测到环路的具体零极点位置吗?

fvf-ldo structure

fvf-ldo structure

schematic

schematic

100uA

100uA

20mA

20mA

网友A:
测 fvf 环的时候 slow loop 断开加DC试试

楼主:
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B:
你的原理图Vctrl给的啥?你那个图给出了仿真方法诶,慢环断开添加dc,快环断开添加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 fvf 环的时候 slow loop 断开加DC试试

感谢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但我很好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三个环路,那测其中一个环路的时候另外两个都必须断开添加dc点这样来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理图Vctrl给的啥?你那个图给出了仿真方法诶,慢环断开添加dc,快环断开添加ac ...

我没有断开慢环直接测的,确实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但我很好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三个环路,那测其中一个环路的时 ...

我也是初学者,功夫不到家。

对于多环路电路中某一环路稳定性的分析,我觉得要根据信号流图具体分析。
这个图其实不太好,fvf环其实是子环路,slow loop是个大环,如果直接断子环路,很可能推出来传递函数就不对。
我之前仿过类似fvf结构,发现有时候不上直流偏置会莫名其妙引入分析不出的零点,但是看到有论文里说仿真快速环路和全电路都是在fvf内断的,这我就不是很清楚具体他们怎么做的

可以参考以下几篇文章学习环路仿真方法,我还没细读过,讲不出更多结论了
A Multi-Loop Low-Dropout FVF Voltage Regulatorwith Enhanced Load Regulation(备注了仿真方法)
Relative Stability Analysis of Multi-Loop Low Dropout Regulators using a Sub-loop Superposition Method (有一些信号流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功夫不到家。

对于多环路电路中某一环路稳定性的分析,我觉得要根据信号流图具体分析。

明白了,感谢分享!

网友C:
附上楼上坛友提到的文献,供大家方便学习。

Mahender Manda2017-A Multi-Loop Low-Dropout FVF Voltage Regulatorwith Enhanced L.pdf

Zihan Yang2023-Relative Stability Analysis of Multi-Loop Low Dropout Regulators .pdf

网友(2024-03-22):
澳门大学那篇太复杂,有人用这个方法分析过吗

网友D(2024-12-19):
请问这篇论文里误差放大器的具体结构的输入极是不是标反了?而且里面是VIN给1.3,VREF给1.1,该运放用Pmos输入管能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上楼上坛友提到的文献,供大家方便学习。

xiexie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篇论文里误差放大器的具体结构的输入极是不是标反了?而且里面是VIN给1.3,VREF给1.1,该运放用Pmos ...

输入极性标反了,裕度不够的问题:可能用了low Vth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上楼上坛友提到的文献,供大家方便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2025-04-25):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断开慢环直接测的,确实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感谢

请问这个仿真方法,断开慢环加dc是指在断开点加两个直流电压源。快环加ac是指用iprobe仿真stb还是在快环的断点加ac信号仿真ac呢?好像这两种方法原理有点像

网友(2025-07-24):
引用 网友C:
附上楼上坛友提到的文献,供大家方便学习。

网友(2025-09-11):
引用 网友C:
附上楼上坛友提到的文献,供大家方便学习。

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