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求助

楼主(2024-01-22):
CSMC加的0.8的工艺中,lvs验证识别不了器件,是需要改lvs文件?有两个错误,图一标准器件跑出现错误

网友A:
第二张图啥也看不清啊

网友:
检查版图是否加器件但电路未加如dummyg,电容电感跑LVS时还要附加件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啥也看不清啊

网友:
啥也看不清......但是第一张图提示nothing in layout, 你还是先检查一下lvs文件有没有用对吧, 如果文件没有问题, 看一下是不是有需要加的识别层之类的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