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的管子应该怎么看?小白求教!

楼主(2024-01-22):
管子有很多型号,在看论文过程中发现要用到本征管,以前的电路就是直接n18或者p18什么的,实在是分不清其他的,然后看到别的帖子说是在PDK里面看,但是我不清楚是哪个文件 小白求教,谢谢各位友!

网友A:
不清楚你用的哪家工艺库,不过design rule 里面有器件的列表,本征管后缀一般加个n,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用的哪家工艺库,不过design rule 里面有器件的列表,本征管后缀一般加个n,你找找看 ...

请问一下,这几个文件什么意思?我翻译了一下但是不太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