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tools 怎样生成不加密的RTL,求解

楼主(2024-01-22):
1资产
coretools 怎样生成不加密的RTL,求解

网友A:
生成明码要求:解密pid+license+coretools 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明码要求:解密pid+license+coretools patch

收到,ip的license如何生成呢,解密pid,coretools都可以

网友:
生成的rtl就是不加密的啊

网友(2024-08-15):
You have already resolve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