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电路中用的5V管子全要做隔离吗

楼主(2024-01-22):
我的想法是预处理电压变成一个低压电源,这种情况下用标准5V管子没问题,不需要做隔离,但是如果是在每条支路上挡高压差,这种情况我觉得pmos需要做隔离,实际应该怎么考虑呢,5Vnmos和5Vpmos都直接默认做隔离了吗。

网友:
5v 管子不能耐压高压. 如果前面 ldmos 把高压挡下 . 那就低电压了 .
一般会ldmos nmos  , source 端要 吃电流或挂电阻 去把电压挡下来 ,  那就低电压了 .
另外你说隔离iso mos ? 多数 BCD 会有 iso device 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管子不能耐压高压. 但 如果前面 ldmos 把高压挡下 . 那就低电压了 . 一般会ldmos 如nmos  , 但 source  ...

感谢回复,所以意思是假如一条支路是VDD-pmos5-ldmos-nmos-GND,ldmos挡高压差,使得接近VDD的pmos5电压差在正常工作范围内,但是pmos5的bulk电位肯定也是一个高压电位,psub默认是大衬底接地,使得bulk-psub肯定会有个高电压差,虽然仿真没报错,这种情况应该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可能要单独做隔离岛,把pmos做在隔离岛内,让iso-psub去吃这个高压差,至于支路的nmos5既没有高压差也没有高压电位,就可以不作考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所以意思是假如一条支路是VDD-pmos5-ldmos-nmos-GND,ldmos挡高压差,使得接近VDD的pmos5电压差 ...

你搞错了吧..
如果你5v pmos 工作高电压区,那就需稳压电路 设计  20v-5v=15v
clamp circuit =15v .
至于clamp circuit  做zener diode + ldmos , 或是 内部做 capless ldo  全都可以 .   就是, 5v iso pmos , iso nmos 工作在 15 ~ 20v .
一般设计vdd=20v , 会做 15~ 20v .  另一个  5v 分 2 ,  15~20v 就只有 5v
其实类似设计UHV超高压power ic  500~600v , boostrap 就是如此, 这中电压电路20浮动, 20v , BLDC hi-side on , 电压到 520v ,  中压mv还是工作20v

Psub 如果是负电压 就更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吧..如果你5v pmos 工作高电压区,那就需稳压电路 设计  20v-5v=15v
clamp circuit =15v .
至 ...

诚心请教下。我们有IO DEVICE和CORE DEVICE,现在我们有一个设计,IO PMOS作为Switch POWER MOS接在AVDDH上,然后CORE管的PMOS Source和Bulk都接在IO PMOS的Drain端。想请问的是,如果这时候IO PMOS关死,CORE PMOS是否可以保护住。如果IO PMOS打开,CORE PMOS的BULK实际电位是AVDDH,这时候是不是要注意用zenor diode ESD保护。

网友A:
AVDDH -> IO PMOS -> lv mos
1.     IO PMOS关死 , OPEN 下 core MOS 没电
2.     IO PMOS打开,CORE PMOS的BULK实际电位是AVDDH, LV MOS 会挂掉的.. zener 又不能吃大电流阿..Zener clamp 都只ua 能力欧
你应该内部做capless LDO core ,
eetop 有人 提过 低压管 串接.. 个人不推荐 .
基本上 低压管 5v 串接 5v  理论上 可撑10v.   万一其一 MOS leaking 不同, 会有一个 先分到更大电压, 然后烧掉的 .

IC 设计 process 本就分 HV MV LV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DDH -> IO PMOS -> lv mos 1.     IO PMOS关死 , OPEN 下 core MOS 没电 2.     IO PMOS打开,CORE PMOS ...

我们不是LDO那种用法。就是单纯的超压使用,IO PMOS只是单纯作为开关,基本没有任何IR DROP,作为Pass transistor使用。正常工作时,虽然Core PMOS Bulk电位确实是AVDDH,但是其Vds,Vgs,Vgb等等都不会超压。而且Core管短时间可以抗住AVDDH的电压。主要是看上面提到,这时候PMOS bulk电位是AVDDH对psub地,不知道是不是算超压。以前做超压设计的时候,也只考虑过管子本身的超压保护。没想过Bulk到psub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不是LDO那种用法。就是单纯的超压使用,IO PMOS只是单纯作为开关,基本没有任何IR DROP,作为Pass tr ...

Core MOS 耐压是多高 ? AVDDH 又是多高?
超压使用是超过多少电压?
Bulk – source 间耐压有限 .有些高压MOS  非对称高压MOS  其 source-bulk 低压  , 至于bulk – PSUB , pusb 不是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所以意思是假如一条支路是VDD-pmos5-ldmos-nmos-GND,ldmos挡高压差,使得接近VDD的pmos5电压差 ...

低压pmos整体工作在高压域需要用isoring来隔离bulk和psub,用NBL或者HVNW扛这个高压,另一种做法是高压域的低压器件和低压域的低压器件分两个die,接不同的衬底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pmos整体工作在高压域需要用isoring来隔离bulk和psub,用NBL或者HVNW扛这个高压,另一种做法是高压域 ...

感谢,我也觉得用在高压域的5V管子要做隔离,第二种做法感觉是完全分立的东西了,可能要合封芯片,一个芯片多个die,只不过已经用了高压域的低压器件,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和低压域的低压器件分开,感觉已经分别用的不同的衬底了,不需要分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也觉得用在高压域的5V管子要做隔离,第二种做法感觉是完全分立的东西了,可能要合封芯片,一个芯 ...

啊我的意思是如果做不了隔离的话就只能不同电压域的低压器件分两个die做,据我了解电源领域一些上百伏的场景下没有办法做隔离,所以存在这样的做法。一般我自己用的BCD工艺几十伏的电压下就是直接加isoring,用一个NBL隔开psub,NBL内部再做DPW,实现一个与外部完全隔开的衬底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re MOS 耐压是多高 ? AVDDH 又是多高? 超压使用是超过多少电压?
Bulk – source 间耐压有限 .有 ...

sorry 最近太忙没来得及上论坛。Core是0.9V IO是1.2V,Core的GATE超压到1.2V没问题。不确定Core PMOS bulk的NWELL 如果在1.2V,和PSUB 0V会不会有问题。感觉应该还好。哎,超压使用感觉就总觉得不放心,而且可能存在一些电源互窜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rry 最近太忙没来得及上论坛。Core是0.9V IO是1.2V,Core的GATE超压到1.2V没问题。不确定Core PMOS bul ...

  Core的GATE超压到1.2V没问题

->
0.9V core 一般 *1.1 , gate 可到 1.2v?? 你确定没事
  FOUNDARY 保证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re的GATE超压到1.2V没问题

-> 0.9V core 一般 *1.1 , 你 gate 可到 1.2v?? 你确定没事  FOUNDARY  ...

正常用的时候肯定没直接这么超,就是短时间超一下还好。正常工作保证都不超压。

网友D(2025-08-01):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吧..如果你5v pmos 工作高电压区,那就需稳压电路 设计  20v-5v=15v
clamp circuit =15v .
至 ...

大佬想问一下,如果是做capless的LDO降压去给底下的电源模块当VDD使用的话,那LDO本身也需要vref和电流偏执,但这时候没有带隙和电流偏置可以用,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想问一下,如果是做capless的LDO降压去给底下的电源模块当VDD使用的话,那LDO本身也需要vref和电流偏 ...

如果是做capless的LDO降压去给底下的电源模块当VDD使用的话,那LDO本身也需要vref和电流偏执,但这时候没有带隙和电流偏置可以用,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
一般会pre_regulator ..zener diode 产生 简单电压 .  bandgap能动
先产生 3~5v , bandgap
:  pre_regulator 电压 ,
否则高压5~ 20v hv bandgap design 麻烦得
思路1 : 直接座高压  , 如有 hv mos 直接做
思路2: pre_regulator
思路3: 切换  . 某电压下  低压. 高压切另
思路4:   diode 简单 ldo 做出内简单5v  再给 其他  低压5v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