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大神指导一下这个PM59管和PM60管在这个电路的作用和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吗

楼主(2024-01-23):
(图片)

网友:
看起来像  保证刚上电的状态 是个确定值   这两个是pmos的话  又不起作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类似 上拉的作用 就是保证你没输入的时候 这两个点是高的,保证后续电路正常,当这里有输入的时候,才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类似 上拉的作用 就是保证你没输入的时候 这两个点是高的,保证后续电路正常,当这里有输入的 ...

好像是W有效时这个BL端需要被拉到VCC/2,但是这样的话右边电路工作时,BL端电压也会被拉到VCC/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W有效时这个BL端需要被拉到VCC/2,但是这样的话右边电路工作时,BL端电压也会被拉到VCC/2
...

这个是倒比管,没有那么厉害的,只要有下拉的n管开启就会被拉下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倒比管,没有那么厉害的,只要有下拉的n管开启就会被拉下去的吧

我不太理解的是用了这个倒比管为什么旁边还要用一个同类型的管子来控制,那两个管子又分别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理解的是用了这个倒比管为什么旁边还要用一个同类型的管子来控制,那两个管子又分别是什么作用呢 ...

这个是常开的啊,意思就是你输入还没有的时候,你希望这个电路的输出不影响其他电路,比如rst信号,你希望上电的时候默认是高,就会给个这样的常开的mos,但是又希望你输入变化的时候rst信号也会检测到,所以才会这样啊 看你的电路应该是IO 口吧 ,有时候会有pull low或者pull down的要求的. 以上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常开的啊,意思就是你输入还没有的时候,你希望这个电路的输出不影响其他电路,比如rst信号,你希望上 ...

是的,谢谢大神解答啊,终于懂了